EC 代表什么

楼主(2009-12-17):
看论坛里老是出现   EC
EC到底代表什么。。?

网友:
是一个专用单片机,用来管理笔记本工作的。

网友:
EC代表Embed Controller,嵌入式控制器,
EC(Embed Controller,嵌入式控制器)是一个16位单片机,这是笔记本电脑中独具特色的部分,正是因为EC的使用,体现出了笔记本电脑与普通台式电脑的一个重要区别。

   我们知道,在台式电脑中,键盘和鼠标是独立于系统主机的,其一般标准的PS/2或USB端口与主机系统连接。而在笔记本电脑中,为了实现便携的目的。必然要使用内置键盘(矩阵译码型键盘)和内置鼠标(如触摸板、指点杆都属于内置鼠标设备)。为此我们需要专门的键盘控制器,笔记本的专用EC正是具备了这个功能。

    而且,笔记本电脑设计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要使系统更加省电,增加电池的续航能力,既要有良好的散热性能,又要尽量减少系统的噪音,所以要根据温度,控制CPU风扇的停转。笔记本电脑的一些电源管理,如笔记本进入待机或关机模式,外部电源系统的电力调度。智能电池的电力检测,充放电任务。以及一些实用的快捷按纽。这些重要的功能都是由EC来完成的。

实际上,笔记本的EC是传统的KBC(Keyboard controller,键盘控制器)的延伸,它具备了KBC和嵌入式控制两个部分功能。

EC目前普遍应用在具备智能型节电功能的笔记本电脑设计中,它担负着笔记本内置键盘、触摸板(TOUCHPAD)、笔记本电池智能充放电管理以及温度监控等任务。    EC在笔记本电脑的便携、智能化、个性化设计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网友:
开机控制芯片又称为EC(Embed Controller,嵌入式控制器)是一个16位单片机,它内部本身也有一定容量的Flash来存储EC的代码。在系统开启的过程中,EC控制着绝大多数重要信号的时序。在笔记本中,EC是一直开着的,无论你是在开机或者是关机状态,除非你把CMOS电池和Adapter完全卸除。在关机状态下,EC一直保持运行,并在等待用户的开机信息。而在开机后,EC更作为键盘控制器,充电指示灯以及风扇和其他各种指示灯等设备的控制,还控制着系统的待机、休眠等状态。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   各位  我会更加努力。。。。。。。

网友:
以前还迷惑,现在明白了,谢谢

网友:
那IT8752TE呢?也是属于EC?

网友:
有没有实物图看哈子了,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