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机D15 VGA插头的焊接方法,各位见笑了

楼主(2009-12-17):
管脚
定义

红基色 red

绿基色 green

蓝基色 blue

地址码 ID Bit

自测试 ( 各家定义不同 )

红地

绿地

蓝地

保留 ( 各家定义不同 )

数字地

地址码

地址码

行同步

场同步

地址码 ( 各家定义不同 )

计算机D15 VGA插头的焊接方法

选择 3+4 计算机视频线的传统焊法为:(注意 D15 接头一定选用金属外壳)

3+4 线
D15 插头

红线的芯线
脚 1

红线的屏蔽线
脚 6

绿线的芯线
脚 2

绿线的屏蔽线
脚 7

蓝线的芯线
脚 3

蓝线的屏蔽线
脚 8

黑线
脚 10

棕线
脚 11

黄线
脚 13

白线
脚 14

外层屏蔽
D15 端壳压接

在实际操作中,还有一种非常简单适用的焊接方法:就是在 D15 两端的 5~10 脚焊接在一起做公共地,红、绿、蓝的屏蔽线绞在一起接到公共地上; 1 、 2 、 3 脚接红、绿、蓝的芯线; 13 接黄线; 14 接白线; 外层屏蔽压接到 D15插头端壳,褐线和黑线不用接,但是要剪齐,以防和其他线串接。

网友:
不错,为什么说要见笑哪?

网友:
公共线应该接到哪里呀!!麻烦班竹说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像只接RGB行场和地就OK了

网友:
我接的话只接1-2-3,13-14脚 ,地线接外壳,其它的线都不管。

网友:
不是好像,是一定OK的了

网友:
RGB   行场,+接地   6跟就OK了

网友:
图做的不错,收藏了,谢谢

网友:
我只接 RGB 行场  地线  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