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 MCP55-AM2 主板不能触发,强制触发能跑码7F,PW-ON针有3。2V!!

楼主(2009-12-17):
七彩虹 MCP55-AM2 主板不能触发,强制触发能跑码7F,PW-ON针有3。2V!!这块主板是单桥的,I/O为W83627EHG,是不是I/O坏了,有谁修过指点指点。

网友:
加焊一下集成的桥 这种桥爱虚焊

网友:
空焊是通病,压桥看能不能触发

网友:
查看了论坛上的一个贴子:http://chinafix.com.cn/thread-165-1-1.html对比着测量I/O各脚数据如下:
1南桥SB电压:3。3V(正常3。3V,由1117供给)
2I/O61脚电压:3。3V(正常5V或3。3V,由1117供给)
3I/O68脚电压:0V(正常0V,去PW-ON其中一脚)
4I/O67脚电压:3。3V(正常3。3V,IO-南桥之间的电压)
5I/O72脚电压:5V(正常5V,由ATX-14脚供给)
6I/O73脚电压:3。3V(正常3。3V,南桥-IO之间的电压)
7CMOS跳线帽中间脚的电压:2。6V(正常3。0V,由电池供给)
现在以上看它们的电压都很正常,但是为什么就是不能触发呢????只有第7条CMOS的电压不正常这个和I/O有什么关系吗?我怀疑I/O坏的比较多,大家说是不是???

网友:
你照2   3楼说的加焊没有。
如果怀疑io的话换一个试试啊,你测量的不一定都准确啊。

网友:
强制触发后有无管或者芯片发烫?如果有即坏。
触发开关只有3.2V,偏低,看相连CMOS电路或者电阻,三极管,三极稳压管有无损坏。

网友:
已经修好了,已经修好了,是I/OW83627EHG坏了,换了一块新的上去,COMS跳线帽中间的电压上升为3。0V,一点马上触发进系统正常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