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3J笔记本USB口用不了

楼主(2009-12-17):
前天接到一台华硕A3J本本,原来是不加电,待机没有3.3V,把PS51020供电电路与复位开关电路的几个小电容全换掉后能加电并开机正常,
进系统发现USB口都用不了,经 测量发现USB口有一口数据线-D 短路,马上意识要换南桥(FBM)。可换好了南桥故障依旧,那USB口-D阻值偏低
再试多几次,测量在待机情况下,3.3V待机偏高达到4.2V,按开关变为3.6V 5V的为5.3V 此时南桥发烫,开不了几分钟,一声轻响---南桥
爆了,电压马上掉下来,再也开不了了。现在还在查,不知道USB口引起的还是系统供电引起的?
望各位师傅指点,接下来怎么修?

网友:
各位不好意思打错了型号应该为A3V,

网友:
先排除短路的部分

网友:
先把主供电修好,测试过在上电,不要盲目,是故障扩大化

网友:
谢谢各位,我想应该也是系统供电引起的,但3.3V待机偏高是什么原因我仍弄明白

网友:
电容换的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