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K8A8x-m 复位灯与IRDY灯狂闪

楼主(2009-12-17):
754的主板。测试卡D0,IRDY和RESET灯不停闪!板上有哒,哒....声。测CPU主供电1.65V,桥1.2V,内存2.6V都有了!
也找不到明显短路的地方!这个情况没有碰到过,一时无法下手,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
电路上应该还有短路点或者处于临界击穿的元件
仔细查查

网友:
请教孤帆远影版主这种情况应围绕什么样的思路去查啊

网友:
RESET针有3.3V电压 如果短接RESET针 测试卡的 RESET灯亮 IRDY灭 同时主板哒哒声也没有了 镊子松开就又成上述的情况 一时没有思路 还请各位帮忙分析

网友:
我碰到的是I/O有轻微连锡

网友:
看看板子上有没有IT8282M这个芯
如果有换一个试试,这个芯片的故障率比较高,而且又牵扯到开机,复位,电压控制什么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