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A21E触发掉电,请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2009-12-17):
昨天接到一台老P3机子,IBM  A21E ,板载CPU

故障:不开机

维修:目视,主板没有被动过,但是拆机时发现在主板少了好几个螺丝,可是是机主机拆的吧

        量一下3,5V 电感,没有短路,上电,待机3M5M正常,开机,电流上升到0.32,掉

        电,但掉电后,3,5V还有,测9脚REF 2.5V ,11PIN  有5V ,7PIN和28PIN 都有

        都有5,3V  开启信号,加焊了PC97338 无果,想想,会不会是负载供电不足引起保

        护??断开3M处检测电阻,烧呀!限流1A ,电流从3V一直上升到4.9V,发现过程中

        电流上升到0.024,后掉到了0.001不妥!接回,待机正常可以触发,但是掉电到了0.0

            03A     请高手支招一下了!
        PCB图片就不发了!图纸

网友:
CPU供电不足

网友:
同意楼上兄弟的看法,换一下CPU 主供电芯片一般是MAX3421

网友:
上楼LS 能不能说说具体测量哪些引脚呢?
量了,ADP3421 的24PINVCC  有3伏,ADP3410的8PIN 有5V ,Q22上管有16V
如果机都没有触发的话其他控制信号没有过来吧?

网友:
应该是IBM机器的一种通病,你换过MAX3421了没有?

网友:
这种故障断定在3421与3410外围电路,我自己用的本就是一样的故障,至今还没空去理会,呵呵,

网友:
3421与3410是通病

网友:
谢谢!好的,现在没有这两个芯片,只能等到明天再看看了

网友:
一样的病。。我有一本ACER的本子,上电到0。3多就掉了。。

网友:
不知道什么原因。。CPU一上。。。CPU的电压就是不出来。。。拿下CPU就出来0。6几的CPU电压。。这个CPU是AMD的。。。如果是这个电压那一定不够高啊。。

可能是被拉低了。。。有用到CPU电压的只有北桥跟CPU啊。。。拿下北桥还是无果。。。

网友:
换了两个全新的 ADP3421 和ADP3410  后一样,还有触发掉电!继续求助!

网友:
这不是 A21e 的图纸

网友:
是的,LS说的对,不是的!由于没有人及时回复,所以呢贴子都懒得去跟踪了!
处理结果是跟客户谈了换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