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文摘,刚才看到的

楼主(2009-12-17):
主板作为电脑核心,一般人认为其电路集成过高,不能通过常规方法维修,因而一旦电脑主板出现问题,往往是重新买一块新的了事。其实不然,电脑主板虽然大部份部件都是高集成苡片,但也不乏普通电路中常用的电阻、电容、二级管、三级管等,特别是一些大功率管由于经常通过大电流,因而发热量较大,加之电脑主板尺寸限制,散热片不可能做得很大,特别是有些机箱狭小,热量不易散出,所以这些大功率管有时会在超过它最高工作温度下工作,长时间使用难免出现问题。笔者就以自己的一次主板维修经历,介绍给大家,希望能给遇到同样问题的朋友以启发。

  有一次持续开机7个小时,突然屏幕一黑便没了反应,再次开机还是没有动静。打开机箱检查,发现按下电源开关后电源风扇.CPU风扇都转动,说明电源供电没有问题。会不会是某些地方接触不良造成的呢?我把机箱内所有插件都重新整理了一下,按下电源开关可还是没有动静。这下问题可比较复杂了,一般电脑出现一些故障时主板上的喇叭会要据相应的问题发出不同的鸣叫声,可是这一次却一点声响也没有,整个机器像瘫痪一样。借来一块主板把原机器上的所有部件插上去一试,没有问题,说明这下是主板出现了故障。取下坏了的主板,拿在手中翻看,咦!这三个引脚的附近怎么看上去有一些发黄?把主板反过来一看,此三个引脚对应着的是一个装着小散热片三个引脚的元件。根据元件型号查出是应该是一个降压管,拿出万用表一测,发现有两个引脚短路了,立刻跑到电子市场重新配了一个,小心的焊上去,插上其它组件,打开电源,一切恢复正常,果然问题就是出在这个上,下意实的摸了一下降压管上的散热片,啊!好烫!怪不得电路板都会被烤得发黄了,这样高的温度这个新换上的降压管也撑不住多久的,关掉电源重新给降压管换上了一个大散热片。再次开机温度基本上控制在一个可以接受的范围内,为了保险,其间我又在散热片上粘了一个小风扇,这下散热片摸上去基本上是温温的。前后维修成本加上更换的散热    片一共只有15块人民币。现以正常使用2月有余。

  此次维修经历使我了解到主板虽然都由大规模的集成电路组成,但也离不开基本电路中常用的元器件,而有些元件,特别是一些要通过大电流.电压的元器件相对来说故障率远比集成电路高的多。因此,当主板出现故障时,通过一些常规检测方法,往往能取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编辑评注:要成为一个DIY高手,具备一些电子方面的知识是必不可少的。这些知识也靠我们在平时的实践中通过多看多试来积累,同时胆大心细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素质之一。

网友:
嗯,楼主说的很详细,善意总结.

网友:
顶一下,是不是就是供电电路上的那个R50或R10那个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