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I915P跑C1

楼主(2009-12-17):
接到一块GA-8I915P的技嘉主板,开机跑C1,测得内存供电1.8正常,换内存不行,每遇到这种板不懂从哪里下手。

网友:
刷BIOS。还有看断线没,量下有0.9V没。

网友:
我遇到一块V星的  正头痛呢
开机就是C1  没任何反映

网友:
表述不太清楚啊
压过桥吗?

网友:
直接C1还是跑到C1停

    CPU线路也有可能

网友:
C1停。。不是直接到C1

网友:
很有可能是北桥,压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