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R100换屏后出问题了

楼主(2009-12-17):
东芝R100,原屏幕裂了,但部分可以显示,见附件照片。昨天找到一个同型号的本,屏幕好的,换上去后出现照片中的问题,不是屏线的问题。不知是哪的原因,各位帮忙给看看。谢谢了。

网友:
你换上的是全新的屏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屏是同型号本拆的,好的。

网友:
有没测好屏幕是好的,看上去是屏有问题

网友:
先看看屏线两端是否接触不良,昨天修本换了颗7300图像也差不多这样,开始以为没做好,后发现屏线靠板拿端接触不好。

网友:
这还是屏的问题,你可以找一片12寸的屏,然后去边框后,再改个接口安装进去就可以了。

我昨天刚改过一个,忘拍图了。

网友:
看照片还是屏的问题

网友:
也许是你换屏时屏线没接好导致的,要么就是屏线出了问题,拆下屏线测一下两端,或者把换好的那个屏再接回另一台机子上看看,如果没问题的话,问题就是屏线。

网友:
我遇到过重做的显卡好的

网友:
应该是屏线有问题。

网友:
看图的样子象是屏的问题

网友:
还是屏的问题吧,再换张屏测一下

网友:
你是屏的问题吧  或屏驱动不对(屏上面码片 ) 是在屏电路上的

网友:
是屏问题!不会是操作问题造成再次损坏吧!

网友:
你再把原来的屏换回去,看看故障是不是还原了。

网友:
再换一张屏试下

网友:
是拆屏时把屏拆坏了,呵呵在换个试试

网友:
把原来的屏换回去,和没有换屏之前的一样。

网友:
屏线lvds打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