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寸 HP w1907显示器高压保护黑屏
会员165290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09-12-17):
刚拿来时是不定时黑屏,加焊了高压板后变成开着时不会黑屏,只要关了开关马上再开就亮一下黑了,关了后等几秒钟后开就不会保护,很郁闷。看了其他帖子上说去保护,各位高手指点一下怎么样去保护,具体点的

网友:
查高压接口反馈电路,那4个二极管有一个坏了会这样

网友:
我修过一个该型号的这种故障,是因为上管线头虚焊,几乎脱落,重新焊好后解决。

网友:
我碰到的情况是加焊后折腾了一个多月,后来还发到维修站去问题都没解决好,一狠心去掉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