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425 联想E42L 修复两例

楼主(2009-12-17):
都是小问题,大家知道这两台机器其实是同一块主板,图纸是本坛子中E42G的

1.dell 1425是进液机器,腐蚀部位是触摸板下面附近,故障不加电,3 5v没有,3v轻微短路,弯路且不说啦,取下pu6 (8734a)故障排除,换新再测仍无待机,查6脚无输入,跑线查到pr93 断,焊点腐蚀,清理并找一电阻代替,3 5v出来啦,可以加电,上件简单测试开机,装机测试;

2.昭阳E42L,不加电,pu6住供电只有2.2左右,因技术水平较弱也是走了许多弯路,最后还是参考http://chinafix.com.cn/viewthrea ... 4&highlight=e42这个帖子,(电源接口电压正常,测得电感PL1后端电压正常,其次测PQ10后级电压正常,再测PQ11后级电压为2.2V),当我断开pj4时,PQ11后级正常,换pu4 再连上PJ4,pq11输出正常,待机正常,加电可开机

哦 2楼的朋友,括号内是我自己加的,便于自己查找,当你接到这两款机器的时候自然会明白啦!

昭阳E42G LA-3541P (DELL 1425).pdf

网友:
这个图纸怎么标着二个型号 又是联想又是DELL??

网友:
意思就是这个板用在这两个机子里吧!

网友:
我找了好久了,终于找到了!

网友:
不过好像说明不是很详细呀

网友:
如果讲得更详细点就好罗,学习啦!谢谢LZ分享!

网友:
有点疑惑,主供电都拉低了。通电后电流会比正常时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