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板电压偏高

楼主(2009-12-17):
一台杂牌显示器 在接着负载的时候测量 12v达15.14v 不接负载也是一样 5v正常5.02v   400v滤波288v 换了输出还是一样 此机器用的是 ld7575ps的芯片 2脚comp电压 1.468v  6脚vcc 12.55v 8脚HV电压 288.2v电压就是高 高压板的八角复合场馆拆下过  电压还是高  然后换400v滤波 换ld7575ps 换开关管 换整流管 换 光耦 换 431 我都把电源芯片的 时间常数电容和电阻都给换了 电压还是高 真的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
在12V到光耦电路之间,有电阻,电容引起的问题,电源冷板那边的光耦两脚并联的电容是否失效。

网友:
直接在电压高的地方,输出源头,接个分压电阻来把电压降下去不就完了,也就是自己设计电路嘛,,也就是取样电阻啊。做维修不要那么死老套嘛。自己也可以做电路的啊

网友:
3# 金刚马媛 像你都说的方法个根本行不通的,如果行的话,笔记本也就真个电阻出 3.3v 5v了 ,电压会随着负载的大小的变化而变化
还有冷侧的电容也换了 电阻也挨个换了 还是不行 现在宣布报废

网友:
贴片问题和不鼓的电容问题最烦人

网友:
如果原件正常的话,不排除计设问题,不知道你修ATX电源多吗?可以在整流以前串入一个电感来减小输出电压,当然要在线路没有问题的前提下才可以,大小吗自己试试吧!祝你成功!

网友:
楼主,换了那么多的配件还有维修的价值吗?不如直接给他换电源板了!省心!!!

网友:
这个板好像就是15V输出的吧

网友:
```````````
现在不是很多电压版不是就是15V输出的吗?
楼主你的显示器什么问题啊
·可以正常使用吗?
怎么说是电压偏高ia

网友:
先考虑这个电压正常不?不要老说电压高。先确定是什么故障,问题出在哪里?如果确定电压高,那你一路路断开了查。还有检查取样电路。液晶电源电路简单得很,慢慢查。

网友:
首先你要说明显示器的品牌型号,故障现象。
你所报的电压,我修过的显示器中认为是正常的。除非你修过很多这样的显示器,否则就按他正常来修吧。

网友:
是啊,前几天我就在网上淘了个电源一体板  连路费才40(最后顺便买了100根灯管)嘎嘎,回来后直接上点OK。。   就是中通的速度太慢了,客户急的要命。  对了你有换上面的八角IC吗?  如果再不行 直接换板  不用废话

网友:
不是吧。楼主连稳压取样是在哪一组电压取样的都没摸清楚便宣布报废了?
如果取样电压是在5V那一组,那这个电源没什么问题,正常得很。如果取样是在高压板供电那一组电压,那也可以认为电源是正常的,因为5V那一组就很正常。
就算板子上印了该组电压是12V,也不能全信之。可能这个板子本来就有一组是15V的,如果整流管和电容器没有问题,再在这个问题上花心思是浪费时间。

网友:
你的机子原先是怎么故障呢。。。。??!!!!  你说的电压在好多机器都是正常的。。。。。!!!!!

网友:
电压在24v慢慢降到15v然后变压器叫

网友:
楼主这个板子5V输出是正常的,但12V伏不正常,是不是没有12V的,而是直接输出15V的和5V电压的。有的板子是这样的。以前我通过接电阻来降压改接高压板,但是用不了多长时间 ,内部发热严重。直接换一体板了。

网友:
没有说明机器的型号和机器的故障,,,,也许你说的现象是正常的呢

网友:
楼主,请把滤波全换了,那天我修了个,换的旧电容,瞎我折腾了一天,最后换成新的就,KO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