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K免费安装QQ的方法

楼主(2009-12-17):
目前国内的大多数国产手机均支持mpr格式软件!也许你的手机就支持,只是你没有发现,本文将教你如何测试或安装! MRP格式的手机QQ2008软件介绍:较QQ2007,QQ2008支持,支持好友分组,且可显示备注名称, 能自动保存聊一在记录!

  好,现在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如何安装”

  首先第一步:确定你的手机是否支持MRP或MTK应用!

  1、你的手机首先要能与PC联机(即可以连接电脑),有存储空间!

  2、开机,按键盘输入*#777755999#或*#220807#,有反应?那就恭喜你了,你的手机支持.此处有个问题,可能部分朋友不知道什么样的就是有了反应。有反应的手机,当你输入上述内容后,会打开网页,或显示提示,或别的什么情况。没有反应的手机,输入后无任何反应,仍然可以继续输入别的字符!这样说够明白了吧!

  如果有了反应,请看下文;无反应,那是你的手机不支持,不用再看了!

  3、连接PC,看你的手机是否存在这三个文件夹中的任意一个【mulgame】【mythroad】、【downdata/MR】

  只要有一个就行了,这类的MRP软件将放在以上文件夹中!我自己的手机是放在mythroad

以上三条符合,即可安装,请阅读下文!

  第二步,安装应用软件

  将手机用数据线连接到电脑。

  下载MRP应用程序接口applist.mrp文件,然后放到手机存储卡【mythroad】(或【downdata/MR】【mulgame】)文件夹中,MRP应用程序接口applist.mrp文件的

  然后下载dsm_gm.mrp,同样放置在您的手机存储卡的mythroad目录下,dsm_gm.mrp  接着,下载yyrj.mrp,同样放在您手机存储卡的mythroad目录下,

  第三步,打开应用软件列表

  断开手机与电脑的连接。开机!

  输入*#220807#  此时你应该可以看到一个你以前没有看过的应用软件列表了!

  点本列表最上面的“应用软件”点“启动应用”

  第四步,安装QQ2008

  关机,重新连接电脑,【mythroad】(或【downdata/MR】【mulgame】)文件夹下应该会多了一个mor_list17文件夹

  下载qq2008软件,

  把你下载的QQ软件放到mor_list17文件夹下!

  第五步,运行软件

  断开手机与PC的连接。开机!

  拨*#220807# 打开“应用列表”点“应用软件”点“启动应用”你刚放上去的QQ软件应该在“收藏夹◎“最近下载”里。别的地方的不是!比如我的手机在“最近下载”里。有了QQ2008,确定,开始,输入帐户、密码,登陆即可,这不用再多说了。

qq安装文件

网友:
谢谢楼主,我有一个MTK的手机,等阵试下,不行的话,可能对手机系统有影响吗?
http://www.lt163.com/mtk/soft/tx/200906/2968.html,楼主的安装包不完整,这个地址可以下载到,这样不用扣大家的下载分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