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PP2040笔记本不开机。

楼主(2009-12-17):
康柏PP2040笔记本不开机。有时待机有0.2   有时有0.1,有时没有,就这样跳,那位高手指点下,我还是新手,才学开始修的,有电路图的上个看看!??????????????

网友:
你的机找资料不是找P2040的 , 你看看你的机的屏的右下角那里的型号才是  我现在手上也有一台一样的机 屏的右下角那里的型号是N600C不知道你的是不是!你现在不开就查下1632的待机电压有没有~3v  5v?

网友:
我的有点不清楚了,好像是N610c也,待机有的

网友:
2楼你有n600c-PP2040电路图吗?P3的CPU,我也急着找,可找到的都是P4CPU的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