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主板要多次启动才可以启动

楼主(2009-12-17):
一开始以为是显卡的问题,换了集成显卡的插也是依然,内存,显卡都没有问题
是什么毛病。

网友:
放放电在启动看看吧

网友:
应该是BOIS出了问题
你不行就刷一下试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 3.3VSB正常吗

网友:
替换电源试试吧。我觉得这方面大些。

网友:
开机电路的电容失效也有可能

网友:
开机电路,开机针到IO的线路

网友:
IO吗
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