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20S开机LOGO上面出现乱码求助

楼主(2009-12-17):
现在手上有台HP 6520S的机子,以前没有显示,修可以显示之后发现LOGO上面有乱码,BIOS重新刷过还是一样,现在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望高手给点意见

网友:
把内存换一根试下  不行的话看北桥

网友:
可以进系统正常使用哦

网友:
可以进去正常使用那就用吧。。。不去管它啦。。

电脑这东西。。说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