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清华同方K341问题

楼主(2009-12-17):
请教清华同方K341问题 开机正常  外接也正常 但是USB不能使用 重新做过系统了。。。请教是否桥虚焊了?

网友:
查usb 供电是否转换出来了 在打下数据线的阻值  usb还是好修的

网友:
型号应该是K431吧 外接USB那个板不好用 还是主板接口上的不好用

网友:
3个USB都不行。。感谢2位回复 我先自己折腾下看看

网友:
换个南桥就行

网友:
清华同方K431是笔记本中的垃圾,我现在也有一个,是北桥鼓包了。已修过一次,这次用了三个月不到

网友:
3个月不到?还要返修额。。

网友:
测一下四根D线嘛,好多都是南桥坏了。

网友:
nvidia芯片组 南桥对地阻值是多少呢?和因特尔的芯片组一样?

网友:
NV的南桥也是很容易坏的,打值吧,数据线的阻抗和INTEL的差不多,每根数据线对地阻抗都是差不多的。

网友:
基本上确定是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