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做不了,查了一天才查到!

楼主(2009-12-17):
上次接客户的机器,做系统!他说他的机器一直是蓝屏,有时不开机!还容易死机!
我二话没说,做系统吧!
结果大家都意想不到!
用GHOST盘GHOST 99.9%!
用安装盘复制文件也是到最后,直接提示文件出错!当时没有怀疑,换硬盘数据线!
换了以后,问题依然存在,这是为什么呢!
就开始怀疑条子,客户机器是现代256M DDR 333的条子!换上我宇瞻512 DDR 400的内存,问题依然存在,当时我就晕了!换主板试吧!
客户在边一直催,怎么了,是不是你技术不好啊,等等,听着都烦!我直接跟他说,如果你看我技术不好,你可以到别家试试!(我可是从14岁开始懂电脑,18岁单独可以做网吧系统,数据恢复,等)!
客户说,你技术不行,我找别人啊!气得我没什么说的。我说你去找别人吧!客户绷着脸走了,我还在考虑到底是什么原因,也曾想到过CPU是不是出问题了,但是大家都知道,一般CPU有问题,都是直接不开机的!所以我就暂时不怀疑CPU了。主板?杂牌主板!真郁闷!再在思考中,客户又回来了!说,他们也整不了,还是你帮我整吧!我晕倒!!!!我说可能是主板的原因,跟客户说换主板吧!客户说,你整好就行了!
二话没说,直接上了一块845PE 的主板,换上主板后,还是老问题,我当时快晕了!
  到底什么原因!哎,换下CPU试下吧,换了CY2.4的CPU,开机,做系统,一切正常。我当时更晕。可能是CPU指令出错吧或者CPU没有安装好的原因!
  我用客户原来的CPU再按装到他机器上,启动不了系统,直接蓝屏,换到我的机器上也是!哎。以后系统做不了,等原因,请不要一直怀疑主板,硬盘,数据线,内存等,不妨换下CPU试下!

网友:
也可能出现能进安全模式不能进正常模式

网友:
我遇到些不是硬盘就是主板

网友:
你的客户真行,还好意思在回来找你修,呵呵。

网友:
确实是少见!但原理可以说得通的!LZ试试用这个CPU在BIOS里关闭二级缓存试试!应该可以正常进系统!

网友:
这样的话我要先刷个BIOS试一下。

网友:
碰到的这样的问题 我一般都怀疑是桥的问题!

网友:
上次接客户的机器,做系统!他说他的机器一直是蓝屏,有时不开机!还容易死机!
我二话没说,做系统吧!
结果大家都意想不到!
用GHOST盘GHOST 99.9%!
用安装盘复制文件也是到最后,直接提示文件出错!当时没有 ...
引用 网友A:

电脑有些东西确实很难解释,每次的故障都不一定相同。
有可能他的板不完全支持U,那你有没用他的U和你的板一起试过啊?

网友:
这个应该是CPU的L2缓存有问题的原因,我曾经试过这样的cpu进不了xp系统,不过还可以跑98系统,呵呵

网友:
好。。顶上。。。
]
你们有没有整过 U (CPU)   不能上163  的网站的?   什么网站都可以就是163 不行。。

还有就和他一样。DOS 下没有问题 WINPE 下没有问题。就是进不了系统。E5200的 弄了二天才知道是U

不行我哭。。

还有U 蓝屏的。。也是弄了二三天才知道。。郁闷死了。。

还有更郁闷的。板子的桥。只要轻轻动一下就关机。换电源。换条子。 没有动它都好好的。上网游戏 OK。

动下就死。后来才找到桥那点。动下就关可以是虚焊了。

网友:
我见过U有问题 不能玩游戏 进桌面红屏的 U一换就好了

网友:
还有因为风扇问题引起南北桥和CPU高热至死机的问题  风扇转起来正常得不得了 但就是这个风扇一用就全部发热 也是845的机

网友:
机器到我手里。肯定先用客户的设备试。不行就换我自己的标准设备试。。。呵呵楼主要养成习惯。不要相信客户的设备!

网友:
我也遇到过应显卡而无法装系统

网友:
我一般是先查蓝屏代码,再插诊断卡看代码,拿自己的设备来替换可户的设备,逐项淘汰

网友:
理解 我前两天遇到一个客户的机子  能ghost进去但是不能装 换机子就行 我也是懵了半天啊

网友:
碰到差不多的情况。是CPU针脚脏了,清一下OK

网友:
有时候CPU会引起一引莫明其妙的问题,遇到了就只有一样一样的换了试。昨天我们这里还遇到一块主板,内存引起不能引导硬盘。

网友:
我也遇到过。搞了好长时间,几乎快绝望了,顺手拿了一块cpu,不抱什么希望,结果问题解决了。

所以,以后修的时候,轻易不给客户下结论,直到自己认为确实问题解决的时候,再下结论。

网友:
哈哈,我遇到过跟LZ一样的问题,也是845的板,我还是上门给人家装系统,GHOST 纯净版的都装过,都不行,记得好像PE都可以进去,但就是装不了硬盘系统。搞了半天最后拿回店里来。因为上门像内存 CPU之类的配件都没带的。以为能点亮屏就是装系统的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经典问题,学习了

网友:
向高手学习中 楼主的脾气真好哦  换了我 早不给他修了

网友:
做维修的,客户是上帝嘛!只有让客户开开心心来的,欢欢喜喜的去,才可以!
有句话说的好“骗死人不偿命嘛“!!!!!!!!!

网友:
板卡级维修我经验丰富,注意现在新的AMD的U和新的硬盘非常容易造成装系统时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网友:
一般我遇到这样的问题是先换硬盘,在换内存条,在换主板,也是最后考虑CPU,但是很少遇到做不上系统是CPU的问题的!

网友:
这情况我也遇到过一模一样的

谁都没想到CPU会出现这类情况,啥都换变了,就是不好,在无果的情况,试着换CPU,有果了~当时那个喜啊,无法表达~~~

网友:
也许是CPU的缓存出问题了,主板上的病毒警告关了没?应设成DISABLED

网友:
看了楼主遇到的故障让我想起了若干年前的事。
有一块815PE的板子P3-600,能正常开机。
但是进不去系统,那时个还没有XP呢。用的是2000一到检测设备的时候就蓝屏。
做系统、换内存、换电源。还那个样。
CPU放在别的电脑上也正常
我这个头大啊,没办法就把它扔一边不管了。
有一天没事,手头正好有个P3-733的U。
就随手把U上到那个板上了。
它还就真正常了。

网友:
我也遇见过 我当时换了个机器装就OK 在把硬盘换回去进系统正常就是装系统不行 也没找是什么原因

网友:
嘻嘻,装不了系统,CPU,RAM,DISK之类都有可能

网友:
我遇到的这种蓝屏死机的情况,大多是条子不好。

网友:
要是叫我测  一般只用他主板  硬盘  其他的  做好系统以后再说   有的板子就是这样  用他的CPU 装上系统就蓝屏  换了  做完系统在给他上上CPU  一切OK

网友:
这么疑难的问题我还没碰到过呢~

网友:
先考虑软件然后再用替换法测试硬件,按照这样的方法试客户没理由说你技术不行,应该还是没沟通好,呵呵

网友:
我遇到过安装系统在安装进度那老师用一个地方死机,装不了系统,CPU问题

网友:
我遇到过是内存原因装不进系统和进不了系统的故障~也搞了好久才找到~~

网友:
以后俺也直接换U

网友(2010-03-31):
昨天碰到了这种情况,不管用什么版本做系统,能ghost完,安装时就出错,或者直接蓝屏。换内存检测硬盘都没有问题,后来看到他的462cpu针脚发黑,清理一下,装上就好了。

网友:
我以前也遇过个奇怪的问题,用客户那个CPU用什么都正常,就是玩不了QQ堂,就根本没怀疑到CPU上,装系统,换内存主板都试过最后才换的CPU

网友:
这个应该是CPU的L2缓存有问题的原因,我曾经试过这样的cpu进不了xp系统,不过还可以跑98系统

网友:
客户不恩正嘛

网友:
今天长见识了,那么多跟U有关问题啊!

网友:
我以前遇到过一个图拉丁1.2G的 可以开机点亮 但自检完以后就不走了

网友:
一直没碰到过这种情况,长知识了,大家都说那个U可能是二级缓存的问题,可是为什么到99%才才出错?

网友:
我以前遇到过IDE数据线损坏问题,能认到硬盘,能ghost安装,但是使用的时候蓝屏。。。换了线就好了

网友:
我也遇见过...

网友:
这种问题就得用排除法,一样一样的换

网友:
CPU出现这种故障的还真少,所以很少有人怀疑是它的问题

网友:
如果我遇到这样的客户,不好意思,你自己拿走吧,俺不会给你修的,简直是人格侮辱吗!

网友:
上次接客户的机器,做系统!他说他的机器一直是蓝屏,有时不开机!还容易死机!
我二话没说,做系统吧!
结果大家都意想不到!
用GHOST盘GHOST 99.9%!
用安装盘复制文件也是到最后,直接提示文件出错!当时没有 ...
引用 网友A:

老CPU是什么的???赛扬D??

网友:
我遇到过几次这种问题,可以通过屏蔽CPU缓存的方法去验证CPU的好坏。在BIOS中设一下L1,L2缺省值就可以判断。

网友:
回去试试哦!我也有一台!

网友:
老弟我也碰到这样的。。U没有完全坏。。能点亮机器。就是做不上系统。。。是华硕主板745的。。U。。。

网友:
真的是谢谢楼上朋友们的分享了
有的这样的的问题可能是CPU的针脚氧化清洁一下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