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做不了,查了一天才查到

楼主(2009-12-17):
上次接客户的机器,做系统!他说他的机器一直是蓝屏,有时不开机!还容易死机!
我二话没说,做系统吧!
结果大家都意想不到!
用GHOST盘GHOST 99.9%!
用安装盘复制文件也是到最后,直接提示文件出错!当时没有怀疑,换硬盘数据线!
换了以后,问题依然存在,这是为什么呢!
就开始怀疑条子,客户机器是现代256M DDR 333的条子!换上我宇瞻512 DDR 400的内存,问题依然存在,当时我就晕了!换主板试吧!
客户在边一直催,怎么了,是不是你技术不好啊,等等,听着都烦!我直接跟他说,如果你看我技术不好,你可以到别家试试!(我可是从14岁开始懂电脑,18岁单独可以做网吧系统,数据恢复,等)!
客户说,你技术不行,我找别人啊!气得我没什么说的。我说你去找别人吧!客户绷着脸走了,我还在考虑到底是什么原因,也曾想到过CPU是不是出问题了,但是大家都知道,一般CPU有问题,都是直接不开机的!所以我就暂时不怀疑CPU了。主板?杂牌主板!真郁闷!再在思考中,客户又回来了!说,他们也整不了,还是你帮我整吧!我晕倒!!!!我说可能是主板的原因,跟客户说换主板吧!客户说,你整好就行了!
二话没说,直接上了一块845PE 的主板,换上主板后,还是老问题,我当时快晕了!
  到底什么原因!哎,换下CPU试下吧,换了CY2.4的CPU,开机,做系统,一切正常。我当时更晕。可能是CPU指令出错吧或者CPU没有安装好的原因!
  我用客户原来的CPU再按装到他机器上,启动不了系统,直接蓝屏,换到我的机器上也是!哎。以后系统做不了,等原因,请不要一直怀疑主板,硬盘,数据线,内存等,不妨换下CPU试下!

网友:
比较少见的故障~~~

网友:
CPU缓存有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太少见了   想不到CPU也会出现这样奇怪的现象  所以说一切皆可能  看来这句话还是蛮有道理的

网友:
我遇到过一块 巴顿 2500+ 也是这样的, 不定时的当机 , 貌似这类CPU 温度越高越容易暴露出问题来 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遇到过内存的还没遇到过CPU 不行的

网友:
真是一切皆有可能
不过我还没遇到过U出问题

网友:
在BIOS里关闭CPU的缓存看行不行~

网友:
我遇到过关缓存能用的。
还遇到过AU能进安全模式和DOS没问题,但不进系统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办法~ 今天拿块破板子 再是试试那个U ~~~

网友:
印象中  U是最稳定的,压根没想过它出问题  了解下此案例

遇到这种蓝屏情况的我个人都先不做系统的
1.上光驱  跑 “RST”   内存 看是否不过
2.跑  “HDD”   30%硬盘 看有色块 坏道不
3.看结果再系统的

遇到“用GHOST盘GHOST 99.9%!出错”

我都是直接换线  在DOS下 复制镜像文件到 最后盘 再GHOST的

楼主这种情况学习了  罕见

网友:
遇到“用GHOST盘GHOST 99.9%!出错”

我都是直接换线  在DOS下 复制镜像文件到 最后盘 再GHOST的!
如果CPU出问题,什么办法做不了系统的,对吧!!

网友:
我以前遇到过,换U以后就好了,也折腾了半天

网友:
这样的CPU在BIOS中禁用L2缓存可以稳定使用,就是慢的你无法忍受,CPU有千分之三的故障率,但是我们做维修的见得还是比较多的

网友:
到目前为止还没遇到过,不过cpu的损害率确实是低的可怜,很难想象会是他的毛病啊

网友(2010-01-20):
回复 网友B:

没用

dos下复制那个过程根本不费cpu
真正耗cpu的就是 安装系统的过程. (包括ghost还原的过程) cpu有问题一般这会儿就能表现出来,当然也不排除硬盘的事情.  一半对一半.

网友:
禁用各种缓存试一下

网友:
是高速缓存的问题吧,好像在哪看过,l1 l2 缓存出问题,就进不了windows,但是却能进dos

网友(2010-06-27):
这种情况的一样一样换的是

网友:
我没有遇到过,要是真是CPU的问题,就换个看看吧。

网友:
这种问题搞S人啊 ~~~~~都换了试哈的话  都半天过去了,,不试哈    还不行~~

网友:
这问题没遇到过以后要注意一下了

网友:
这种情况也不少。
一般出现蓝屏,首先考虑内存,其次查硬盘坏道,最后换CPU。

网友:
我遇上过,我想是CPU的高速缓存有问题吧

网友:
在BIOS中把CPU l2缓存关闭掉 。。但速度会比之前慢很做

网友:
这不奇怪,我见过新CPU就有L2不良的。

网友:
学习了 目前还没有遇到过CPU问题的!

网友:
一般我 如果 GHOST 一直不過 都會 去 查 硬盤,內存等
CPU  壞的情況還沒見過!

网友(2010-08-10):
反正经典故障。。。。。

网友:
我也碰到过啊,很想不到的事情

网友:
CPU真少见·······排除法····也可以找出问题所在·····

网友:
换一下电源吧和清一下BIOS重装设置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