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6600GL的晶振

楼主(2009-12-17):
这个显卡的晶振是四脚的,不知道用两脚的可不可以替换

网友:
可以 不过要测量下 拿两个脚是与核心相连接的

网友:
要怎么测呢?

网友:
哥。这话问的很没水准。就算你没有示波器。也有万能表吧。就算没有。也可以拆下晶振后。看PCB上的走线。就知道是哪两脚为:真脚。

网友:
先找到接地的两个脚,其余的就是晶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