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请教CASIO EX-V7 提示镜头错误,然后就关了

楼主(2009-12-17):
现在手里有2个CASIO EX-V7 一个开机提示防抖坏了,然后就自动关机,另外一个提示镜头错误2 ,可以开机拍照,但是必须开闪光灯,关闭的话拍的就是黑的,我把这个拆开修了,结果没搞好,重新装起来和第一个一样的,提示防抖坏就关机了,这个地方关键点在什么地方出问题了,请高手赐教
自动关机

网友:
这个机器的通病就是防抖出问题.比较麻烦,我修好防抖的成功率也不到80%,其实你第二个机器是光圈问题,但你拆机过程中和拆镜头过程中把防抖拆坏了.就要按两个故障算了.修好防抖和修好光圈部分了...
防抖部分有一个自动到位的识别功能.CPU检测到防抖已经就绪,就可以正常工作.反之则然/./

网友:
楼上真是高手,那请问是不是拆开把2个防斗的铁片移动到某个地方就可以检测正常了,如果是的话,又怎么看到位没有呢?

网友:
呵呵.当然不是这么简单啦.要用专业的设备来校对的..有这么简单就有100%的修复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