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f500关机会重起

楼主(2009-12-17):
本人维修一台HP F500的机子,原本是不显示检测是显卡 问题换上去可以了,可是关机以后会重起,有没人碰到过这种问题啊,请高手指点下!!
显卡

网友:
开关没对地啊,刷BIOS下载下来升级不了,怪怪的!!

网友:
在重新做一下显卡。。。

网友:
显卡跟重起应该没关系吧!升级BIOS会提示this bios not for nootbook pc! 是什么回事啊?

网友:
显卡换了,还是一样啊

网友:
该BIOS 不能用于该电脑
应该是这个意思

网友:
可我是在官网下的啊,是一样型号的,怎么升级不了?

网友:
南桥的可能性大

网友:
建议楼主先安装下系统试试,用安装盘安装,不要ghost,看看不装驱动会不会出这个毛病那

网友:
试过了,都换了个硬盘装,都郁闷的半死

网友:
拔下BIOS 电池,放下电

网友:
修过6220 触发电路一个三集管不良

网友:
是不是U 的问题
我遇到过U坏 的不能重启一重启就死机

网友:
什么哦根本就是网络换醒没关!在网卡设置里

网友:
是不做显卡时掉件了,

网友:
看你还没有做南桥,试试南桥吧

网友:
看看BIOS里是不是开着网络唤醒啊,刷个BIOS试试。

网友:
还是看下开关机的相关信号吧

网友:
控制开机的芯片,或是I/O或者是南桥,或者是开机芯片,或者是键盘芯片,都是参与开机的啊,有没有想过这些东西坏,或者不良 啊

网友:
找图查一下PME这个信号

网友(2010-01-26):
客户把机子抱走了,修的太久了,嗨,印象中好像是显卡拿错了,晕,客户拿走才想起,真是当局者迷啊,查的半死既然是这个结果!!

网友:
我也修过一个。。显卡没做过。。以前是做过SB。。一样的现象。。也没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