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语B832手机自动关机掉电,有时难开机

楼主(2009-12-17):
我的天语手机, 屏坏了,放了一年多,我这次把屏换了,但开机老掉电有时掉了不能开机,放几分钟又能开了,那位大哥能帮帮???

网友:
有可能 cpu虚焊,重做下字库和cpu

网友:
用酒精或者橡皮把电池触点清理一下,基本上能解决掉电的问题,不行的话那只能送修做cpu了!

网友:
有可能放的时间长了有的地方有氧化了,也有可能受潮了

网友:
你说的故障的典型的电池故障,最好是换块电池 者用酒精清洗一下电池触点也可以

网友:
电池不行啦!换电池试一下........

网友:
一个修手机的老师傅告诉我,手机不定时掉电故障完全可以相信是电池或触点问题。
如提示充电器反复插入则是cpu虚焊。

网友:
绝对不是CPU问题,放一年多,换电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