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武士7312TQ 7300GT

楼主(2009-12-17):
精英武士7312TQ 7300GT 谁帮我看下是什么问题。。有十几片这样的问题
问题

网友:
最后一个图是加焊主芯片后~!

网友:
颗粒是不是三星的?
应该不是 核心问题 ,酷似三星颗粒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上看法,3星颗粒的问题

网友:
可以先尝试加焊GPU,如果不行最后换显存了

网友:
这种换显存也够呛

网友:
LZ可以试着上机,按压GPU试试 或者按压显存颗粒试试,一般都是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