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硬盘MHDD扫描一下就跳掉了,硬盘无法拆除

楼主(2009-12-17):
一台本子,到手时后面的螺丝已经被拎坏,无法拎出了
MHDD 扫描一会,大概7% 就会自动跳掉
drive has been disconnected
显示如上 , 之前检测过硬盘是有坏道的 现在检测不了了,也拆不出来 ,不知道是否连接口有问题
遇到这种坏的螺丝如何拆,这硬盘又如何扫描合适 ?
笔记本

网友:
首先你先想办法把硬盘拆出来,放在别的机子上检测坏道.如何拆我也没有好的办法.用镊子和平口螺丝刀配合拆下试试.

网友:
拆不出来啊 ,硬盘低格了一遍都正常 ,FBDISK也正常,MHDD就是不行
用diskgen分区也正常
进入PE系统想如此装系统,硬盘也会突然断掉

网友:
这个好办,不知道你有没有电动起子,把螺丝头磨平,把硬盘盖取下,然后再用钳子把螺丝取下。

网友:
实在不行再配合斜口钳给取下来

网友:
创诚科技
一语点破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