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灯管需要把屏全部下开吗

楼主(2009-12-17):
请教各位朋友,我第一次换液晶显示器屏幕灯管。是不是需要把屏全部下开,我以前看见别人换笔记本屏幕灯管的时候好像大部分的时候都没有下开屏的,而是单独把灯管抽出来换的,很方便。难到换笔记本灯管和台式液晶有区别吗?把屏下开好象容易漏光。

网友:
以前我换的时候不是不全拆开的。   结果 大所属情况都会漏光。

现在我都是把屏幕完全拆开换, 这样装灯管的铁壳不变形。基本上不会漏光。反正我是很少产生漏光的。 但是一定要注意。动作一定要轻。 换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笔记本屏很脆弱。 还有就是手一定要洗干净。 不要在偏光膜上留下手印。否则是擦不掉的。装好后。会在屏幕上永远性留下您的指纹印。 还有就是如果把指纹弄上去。千万不要用酒精擦洗。酒精会把上面的那层类似于银粉一样的东西擦掉。 我都是带手术用的乳胶手套换。
    换之前最好多找几块报废的屏幕练练手先, 还有灯管一定要焊接结实。牢靠。灯管2头的焊点上一定要套热缩管。否则灯管的2头温度很高。焊接不好容易脱焊。  我换灯管 保修都是壹年。  3年多来,还没有返修的。

网友:
是呀我第一次换费了好事,头一次坏,有点怕怕的,把屏弄的乱七八槽的 装灯管的时候断了好次真是头好大,装完通电一看屏上有道很细的坚绿线,晕了,客户说用着好好的以前,不好处理又赔了一个屏

网友:
我还没有换过------加油吧 楼上的----主要做好绝缘

网友:
最好全拆 说真的换的越多 越懂原理 心里越没底 怕稍微弄不好出亮线就杂手里了

网友:
要看什么屏呢  笔记本很多屏只是把外壳拆下 再抽出灯管来

网友:
6楼说的有道理    我们就是这样的   但显示器的就比较麻烦点。

网友:
有的需要  有的不需要   因屏而已

网友:
我只和师傅一起换过一次,是19的显示器,是把屏都拆下来才好换的,一定要细心!!

网友:
以前的屏是不需要全拆的 , 灯管有个固定螺丝。
现在的屏好像很少这样的了

网友:
大部分液晶屏换灯管都需要全部下开的,但是少量的可以从旁边连灯架抽出来(NEC)或者灯架是扣在屏背后的(松下)

网友:
看多大的屏,小尺寸的话把边上的白色塑料撬开,用烙铁焊掉线抽出灯管换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
换灯管有风险.操作需谨慎.搞不好就会把屏彻底搞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