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1 382F

楼主(2009-12-17):
大家好,接了一个IBM X31
笔记本
,开机不过内存代码382F 焊过内存槽,焊过北桥!现在还是382F 希望大家帮我分析一下!
笔记本

网友:
你还要看看内存槽数据线 地址线的对地阻值 ,供电 时钟信号等,还有BIOS也会影响! 还有就是不要盲目的相信诊断卡,有时间显卡虚了也跑382F的

网友:
好像是显卡吧,我记得前两天修过,到内存代码是E1,压显卡试试啊

网友:
谢谢哦 数据线我都量过了 正常哦!

网友:
已经修好了 是焊了内存槽 第一次没焊好郁闷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