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MA770-S3主板跑码到了25就过不去!!!内存电压有3.3V的,应该是什么问题啊!!!

楼主(2009-12-17):
GA-MA770-S3主板跑码到了25就过不去!!!内存电压有3.3V的,应该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跑25 你先刷下BIOS试试  然后不行 把板载网卡 板载声卡都摘了

网友:
25可以接一下显示器看显不显,内存电压应该上了CPU以后就会正常

网友:
1bios2显卡核心供电VDDQ电压损坏
3北桥

网友:
分情况吧?
先换内存,不行的话,如果是A的,就压U座,NB,SB,如果是I的,就压NB,SB

网友:
技加的板先刷BIOS吧!占很大几率可以好的,昨天和今天我刷好三片技加的板了,一片跑26不显,一片有帧信号02不显,一片有帧信号直接上电就C0,,,,大家可以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