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IDE硬盘不能启动,但BIOS可以识别

楼主(2009-12-17):
请教各位高手,我是一个笔记本维修新手。以前修台式机主板相对来说多一点,对笔记本主板比较陌生。 顾客送修一AUSU笔记本,听顾客说是摔了一下出现的故障:在BIOS里可以正确识别硬盘型号,但在DOS下出现引导系统的时候提示找不到硬盘。每次要给CMOS放一下电才能引导,但关机后第二次有不行了,必须放电。即使放电过后可以引导,也会自动重启。我肯定硬盘和系统都没问题,我把硬盘挂在台式机上一切正常。我怀疑是不是主板的IDE接口耍坏了吗,或者是接口和南桥的一些数据线会摔断吗?

网友:
可能是南桥摔空焊了,造成抓硬盘不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