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S820更换CPU后结果

楼主(2009-12-17):
我自己的NEC S820 笔记本!原来是超低电压迅驰一代1.0的CPU  现在更换成了普通迅驰一代1.6 现在又个问题就是CPU 开机后温度从50多升到80多!看电影升到90多后在我的电脑属性里看到CPU是1.39 自动降了200MHZ 然后速度变的巨慢 还没有1.0的快!但是从来不死机!大家帮我看看这是什么问题!散热问题吗?散热很难解决!想换回1.0!

网友:
CPU 供电1.5感觉有点高了哦!

网友:
可能是不兼容    散热再稍微加强一下    内存再加大一点   其它的就没有想到

网友:
有没有升级过BIOS试试啊。。。风扇估计要改良一下才行的

网友:
不支持,1。5V太高

网友:
风扇没办法改装了 过几天换回1.0吧!

网友:
升级bios还是不行的话就只能是换回原来的U了,可能不太支持!

网友:
已经换回原来的1.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