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笔记本换了个按钮不行了,这么办

楼主(2009-12-17):
宏碁笔记本开关换了,给他换了个,一开始行的,后来把壳全部装上后不行了,这么回事啊!!

网友:
一般还是装配上出问题了,短丝的孔上了长丝

网友:
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是休眠开关 的问题。不知楼主有没看看呢

网友:
一是:开关没有换好
二是:其它地方的问题导致不显示

网友:
开关是不是没有换好啊,直接从开关的位置上飞线了来短接一下试一下是不是开关的性能不良啊,新换的也不一定代表着就是好的

网友:
开关没有换好,或是没有装好,还有一些贴胶,没有贴。

网友:
开关没有换好是不可能滴。。。因为LZ已经在拆前换好后试过就已经能开启了,肯定是安装后出的故障。具体嘛就得看LZ的能力了。。加油LZ我挺你。做什么事都得细心点。

网友:
用卡看看跑到哪里了,在对其故障下手

网友:
开关的按键是不是高啦?上壳就挤上了。

网友:
先拆机看一下还能开机吗?在看开关的规格和以前的一不一样。

网友:
开关没有换好是不可能滴。。。因为LZ已经在拆前换好后试过就已经能开启了,肯定是安装后出的故障。具体嘛就得看LZ的能力了。。加油LZ我挺你。做什么事都得细心点。
引用 网友A:

大哥,说的好,我还是新手!!

网友:
大约有这几点:休眠键没弹起 螺丝问题 桥有问题 。

网友:
天干物燥 穿的什么材料的衣服 带防静电腕套了没啊 还有就是不行了是什么意思啊 是不触发 还是触发了不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