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p短路

楼主(2009-12-17):
今天接到一台IBM T41P进水的机子刚开始还没发现有短路,重新把内存擦了擦还可以开机,后来装起来就不行了开不了,也没动别的地方,接着就短路待机0.25手摸南桥有一点高温,查了H8右下角有个电容短路,然后3.3v对地短路,请高手指点。

网友:
这种短路一般只能慢慢拔,先摘大件吧,就是这个电压用的比较多的零件,可以查下具体电路图,查下到底哪个电压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