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提示chassis intruded错误,无法进入系统

楼主(2009-12-17):
开机提示chassis intruded错误,无法进入系统。。基本方法全试过了。。。BIOS刷了。。主板BIOS里面没有关掉chassis的选项。。。 看哪位高手帮帮小弟。。。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
主板维修
基地
主板维修

网友:
是华硕的主板吧,在板上有跳线的,找到调好就行了。

网友:
主板上有个排针那写着chassis 。三种解决方法。1 一般那排针都是有跳帽的,看有无跳帽,2 把跟跳帽相连的小芝麻管取掉不装,3 把那小芝麻管和跳帽一起取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