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液晶芯片型号

楼主(2009-12-17):
我是个新手,在维修中遇到很多的的问题,有时不知道的芯片及引脚定义要查到半天都解决不了,跪求老师液晶显示器常用的芯片和引角定义。提前祝老师们元旦快乐

网友:
也不说你那个芯片是那个上面的  也不说是上面液晶   怎么叫我们告诉你啊

网友:
想求一份有关液晶显示器常用常坏芯片比如说三端稳压的型号 IC芯片的型号及各引脚定义,我是新手有的叫不上来名谢谢老师支持小弟

网友(2010-01-20):
就是维修液晶驱动板,高压板电源板常用到各种芯片及引角定义苦苦贵求

网友:
说个具体的型号啊,不然大家没法帮你。因为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