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花屏,MATS测试了一下,能看出是哪块显存出问题了吗

楼主(2009-12-17):
机器是联想410A,开机花屏

Tested from 0 MB to 64 MB.
    LANE     E_BANK0 ERRORS
------------ ----------------
FBA[31: 0]        16937216
FBA[63:32]        16937216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09 A41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33874432
Unknown Error Count: 0

网友:
先吹吹显卡吧。虽然你测出了显存有问题,但一般还是卡本身问题

网友:
楼上正解,本本还是GPU虚的比较多,当然你可以对着本的电路图去找出这两个点来,一般是GPU或显存空焊了,GPU的几率较大

网友:
显卡加热一下 应该就OK了

网友:
两老大解读一下,这代码是怎么去判断的?

虽然不怎么用求个看的懂!

网友:
回复 网友A:

A09 A41 两个点有错,有电路图可以去查下。修过显卡的都应该知道NV的显卡花屏可以用MATS程序跑

网友:
加焊GPU 后正常了

网友:
GPU坏多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