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M800-M3自动上电,跑FF,无12V

楼主(2009-12-17):
型号:K8M800-M3 Ver:1.0  L-V800E
故障:自动上电,无CPU,北桥,内存电压,而且CPU风扇转几秒就停

测CPU风扇三个脚,发现无12V,再测SYSFAN,也是没有12V,只有开机的瞬间有,马上就消失了,查FB44,正常,查Q45,LM358-S无果,拆掉IO,12V正常,原IO是8705F换上8705AF,短接开机键,可以跑码,但是接上电源线还是自动上电,无显示,风扇微转,进系统一切正常,电源不接主板,直接测电源5VSB,有5.10V电压,接上主板再测5VSB就变成4.98V,跑网卡和USB还有PS2的SB5V,发现FB7对地18,去掉C37,阻值正常,再接上电源不会自动上电,再把主板装到机箱里面,按开机键没反应,测开机键,开路,换一个按键,OK。

此主板到此已经修复,但是有一疑问,见贴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mp;highlight=k8m800
LZ说到IO 8705F去掉一样可以开机跑码,LZ的主板是K8M800-M2 Ver:1.0,我修这块是K8M800-M3 Ver:1.0  L-V800E,但是我这个主板去掉IO为什么不跑码?查PDF8705F是连BIOS的,因为没有LZ的K8M800-M2 Ver:1.0图纸,所以有这个疑问,老鸟帮忙解释一下。

网友:
K8M800-M2我也只有一小部分图纸,不好对比。

估计C37微短引起VCCSB和VCCSB_F电压异常造成自动启动。

ECS K8M800-M2-V2.pdf

网友:
5vsb电压被拉低,是会引起自动开机,凤城已经解答我的疑问了,是这主板南桥读BIOS是经过IO的,所以我这主板去掉IO不跑码,但是他那个主板南桥读BIOS不经过IO,去掉IO一样可以跑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