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A52E 不认硬盘,光驱

楼主(2009-12-17):
拆开检查,发现SATA硬盘+5V供电电压偏低,只有4V,查电路此电压是待机+5V通过一个开关场管供电,更换场管后电压上升到4.5V左右,不过还是不到5V,单接光驱就可以,硬盘都装上有时能识别到,有时又不行。估计还是供电电压不足。手头无图纸,查不到这个开关场管是由哪个IC或者电路控制的,希望有图纸的大大告诉一下是由哪个控制的。或者有经验的给个建议该如何修(排除说直接短接供电),是哪部分不稳定,我量开关管前级+5V是稳定的,到后边就降了,控制级电压有5点几的。麻烦有经验的大大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跑一下这线路上的电容,看看是不电容不良拉低了电压

网友:
直接飞个5伏过去试试,修过一台T43的机器也是这样,飞个5伏搞定

网友:
这电压可以直接飞的

网友:
把NMOS的G级断开接5V,就输出5V了

网友:
直接飞是可以,可待机电流从0.03A跳升到0.16A了,所以才想不直接跳线,问题是我还的场管参数不一样吗?所以才只有4.5V,原来的只有4V

网友:
看看G极的控制电压正常不,再就是检测下后级的滤波电容有无漏电的那

网友:
一个是量下电容,一个是先断开后极再量是不是正常的确5V,如果不是那就是控制端不对了,如果正常就是后极电容拉低了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