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精英C51G-M2主板的问题

楼主(2009-12-17):
保存COS设置后无显示,BIOS刷过无用,无显示后拔除电池再开机又有显示,保存后故障复现

网友:
北桥虚焊啊,,,你在保存BIOS后量下CPU到北桥的信号,可能会有某个信号阻值变大的现象。。你清下BIOS阻值又会正常。。。。多量。。。

网友:
谢谢2楼的回复,今天搞了一下发现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CPU座子的问题  不一定是虚焊

北桥什么问题 虚焊?

网友:
就是啊 北桥什么问题啊?LZ说明白点撒。。

网友:
就是啊 北桥什么问题啊?LZ说明白点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