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AD-SD-10低音炮有爆裂杂音,请教高手!

楼主(2009-12-17):
我家的低音炮买来一年不到有爆裂杂音,噼噼啪啪的响,断断续续的,不是很规律。把音频线等拔了也是一样,有没有信号输入也一样。杂音跟音量大小没关系,不管音量大小他的声音都一样的。反正只有通电了他就响,真是烦了。那种不规则的噼噼啪啪声音,好像以前老式功放音量旋钮脏了旋转去那种噼噼啪啪的声音,时而密集,时而没有,没有一点规律。我把所有可以转的旋钮都调到最小了也一样。
断开前置输入,故障依旧。由此判断故障在后级。功放用的是东芝对管,A1941,C5198。请各位大师指教啊,不胜感激!

网友:
测下你家的电压稳不稳?  我上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在保修期就换
不在就查下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