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IOS的刷新问题?

楼主(2009-12-17):
有的大部分的主板BIOS都是焊在主板上的,焊下来放在编程器上可以刷吗?还有编程器备份原BIOS数据,数据完整是不是就表示提取的BIOS芯片里文件就是好的。表示BIOS芯片坏?    还BIOS升级文件是看主板的型号到网上去下载对应的BIOS文件吗?如果BIOS文件刷错了会有什么后果上电BIOS芯片烧掉吗?   BIOS文件刷错了可以通过编程器重刷吗?

网友:
焊下来可以刷的
可以正常备份,擦写的话BIOS芯片就没有问题
看主板的型号是PCB版本到官网下
刷错了不会烧,也可以重新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