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帮忙了(液显IC看不到型号)

楼主(2009-12-17):
我这有一款清华同方的液显,型号是:R17AN,电源管用的是6N60,电源IC形状跟3842一样,可就是不能确定型号,因为已经被炸掉了半块,看不到了。哪位朋友和老师知道这个型号的,麻烦告诉一下这个电源IC的型号,先谢谢了。
电源

网友:
电源管用的是8N60,不过都差不多

网友:
你把电源IC的八个脚描绘一下,接什么元件,这样就会有结果的

网友:
你告诉我显示器型号 我帮你找找

网友:
告诉我板型号没有用 就是那个生产代码 例如:TGJ-7L80BP

网友:
把各脚功能简单描述一下,,,,

网友:
你的电源板料号是PTB-1578 6832157800P01 电源芯片是SG6841DZ

网友:
谢谢大伙了,这块板确实是PTB-1578 6832157800P01

网友:
一般液晶上面的IC 无非都是些常用的几个。3842 6841 ld7575
可以对照几个PDF。。。在根据实际电路的走向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