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6600GT BIOS

楼主(2009-12-17):
手上有块华硕6600GT 128M DDR3的显卡,拿来时不显,检查各电压正常后,考虑是不是GPU虚焊,用风枪加焊GPU后,上机能显示了,
然后进系统,装驱动,可是一装驱动就花屏了, 我想刷下BIOS,可是在网上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哪位可不可以把这个BIOS发个我刷下
华硕

网友:
这样现象多数和BIOS无关,可能显存或GPU坏多

网友:
找到了,可我的显卡现在黑屏了,是不是表示我的GPU坏了呀,

网友:
应该是显存有坏位。或GPU线路有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不要折腾bios,,核心问题
核心有可能被你 加焊废了

网友:
不关BIOS事
我觉得是你第一次加焊是不彻底或焊坏核心,有条件重置核心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