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修复小影霸R550E 显卡一片

楼主(2009-12-17):
凭良心说。我对测试软件抱很怀疑的态度。因为从我第一次研究显卡开始。我都没用测试软件真正的修好一片显卡,搞现我对显卡一点信心都没有。
现在主要以修本为主。想想每次本本花屏都可以搞定。而台式显卡却没办法搞定。
刚才昨天回收了6片显卡。今天下午什么事做。就一一测试。发现两片为花屏。其中一片是小影霸R550E 看到板上一电容要生孩子了。。先换了它。再点亮。还是花屏。。凭着经验。直接给它加焊了GPU。冷却后。再点亮它。还是花屏。
于是骂了隔壁的。就想到是显存问题了。正面、反正共8个啊。。。。而且我又不信那鬼测试软件。丢了又可惜。只好硬着头皮修了。
先从料板上拆一片显存(我的替换原则。显卡容量一样大小。显存一样多)。从R550E的反面(GPU那面称为正面)开始替换。原因很简单。GPU的那面有散热片粘在上面。坏的可能性要小点。加上没什么灰尘会粘上面。(个人想法),从横到坚。第一个换过去。上电。还是花。
第二个。用刚才第一个拆下来的显存(第一个换下来。还是花。可以说明第一个显存没坏)再换。再次上电。OK了。不花了。

骂了隔壁的。你们可以说我运气好。也可以说我瞎修。不过当中有点道理!呵呵。让手高见笑了!
注:显存2.5V电压都是量过的哈

网友:
我以后也照楼主的办法试下

网友:
我前几天修了一片艾尔莎的显卡,也是花屏,没用软件测,就是测了也看不懂,直接用万用表二极管档,红表笔接地,黑表笔测显存周围的排阻,测试的数值400多,相差都不大,有一个排阻的一脚测得的数值为100多,取掉显存数值为400多,由此判断显存问题,直接更换OK.

网友:
还是测一下比较好

网友:
楼主,我个人觉得你这个方法不是很好,如果你拆的第一个显存和第二个显存都刚好花屏,那你一路换下来不还是花屏吗?如果你确实不是很了解测试软件的使用,我觉得你倒可以效仿一下5楼的做法,而且你的这种方法用在BGA的显存上面是行不通的,因为有部分三星DDR3显存一坏有的是坏了好几个,你怎么代换呢?

网友:
其实打组织法也是很实用的,只是麻烦了一点! 软件测试的话速度快很多

网友:
你这种方法 很不实用
如果坏的 是 最好 以个显存  第八颗, 难道 你要拆 八次吗

显存搞来搞去 容易 搞坏的!
显存定位 软件你要是能 琢磨透, 对维修花屏 速度提高很多的,
我最近在 研究   V卡的 软件 测试
A卡 的还没有研究出来

网友:
乱修,,,,,假如这样出测试软件干嘛用?

网友:
哥骂的是。那哥教用测试软件吧。
我曾经测试过几次。特别是ATI的卡。报错结果都是一样的。没有不一样过一次。在这种情况下。你要我换哪个显存?
别跟我说GPU。我用三温区的加焊过。当然量电压和排阻也不在话下。这点都不用吹。你们总是马后炮。
当我问结果如何看时。一个都不理。
基地的口号就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于显卡  小pcb  而言,你以为你的3温JJ,是天赐神机?充分分析下再折腾吧,没事玩玩按照你这样的 维修方式是可以的,
但要是专业从事显卡维修的 话,这种方法弃而远之。。不实用,没有效率可言。。

可以这样给你讲,以后见到这样的 卡子 你不需要上你的 bga JJ,直接换显存吧,是显存坏的,应该都换的好

网友:
哥。直接换显存。那鬼ATI测试软件。又看不懂。报错总是一样。那不也要一个个的去试换

网友:
通用性不强,只能针对相似的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