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有时死机后就不能关机

楼主(2009-12-17):
接个本本ACER 2310的 客户说经常死机 在系统下死机 死机后按开机键也关不住机 只能拔电源。 我测两天都没发现 就早上来刚进系统就死了且不能关机 去掉电源后再开机就好了  现在还没事 有了解的说说什么地方有问题 实在不知道先从哪修起 谢谢了!

网友:
关机后还能立即再开吗?先排除散热的问题,不行的话看看是不是显卡之类的虚焊了。

网友:
不能关机是不是按的时间不够长    有的时候死机了是要一直按着才有反应的
先检查软件再考虑硬件吧    硬盘也有可能

网友:
软件和硬盘都换了。散热不可能会的 有时刚开机就死 有时用一天都不死   另外开关我按有20分钟也不关机 好的时候轻按就关机了  短路开关也不关机  好的时候怎么拍打都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