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s73的 ISL6232发热

楼主(2009-12-17):
一台明基S73的电脑,待机电流原来只有0.04,按开关键不能开机。再试几回后发现电流上来了。但到了0.24后又下来了。之后ISL6232很烫,换了一个还是烫!大家有什么好办法吗?
电脑

网友:
短路,电路的电流增大引起的发烫,先量阻抗,排除短路

网友:
一般不会是后级短路,看看是是不外围元件短路造成,特别是上下管

网友:
应该是个通病,以前也遇到过

网友:
我也遇到,检查中,会烧掉ISL6232.已经证明是后级主板问题,非小电源板问题。具体情况检查中。

网友:
是后级主板问题,只是我现在也还没有查得出来。今天刚好也有一台同样的机器来了。只是还不敢乱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