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航嘉冷静五钻石版hk400-55ap 图纸

楼主(2009-12-17):
绿线5V正常,紫线5VSB只有3.9V,短接绿线风扇能转除紫线还是只有3.9V外别的电压都正常,请问哪里有这款电源的图纸啊?

网友:
刚把5VSB的输入出滤波电容10V/1000UF换成了16V2200UF,通电5VSB有4.2V左右,还是偏低,会不会跟我换的这个电容有关啊?

网友:
检查+5VSB偏低的原因。辅助电源有问题。

网友:
但绿线的5V正常啊

网友:
今天早上修好了,是电容的问题,换了电压就升到5.07V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