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明基fp71g刷BIOS方法~

楼主(2009-12-17):
明基fp71g显示器,接手时故障是不通电,查到故障是驱动板问题,从网上发了一块gm2621的驱动板,更换上去后,其它正常就是在屏幕下面有1厘米宽的黑色横条,心都凉了半截,以为是屏本身有问题。我又拿了一块驱动板试,也是一块GM2621的驱动板,这块买来时刷的是19宽屏的程序。接上后,下面那黑条没有了。就是屏幕显示不完图象因为这是19宽屏幕的程序,这个屏幕是17的。根据这种现象应该是驱动板的程序有问题。以前从没有刷过液晶BIOS,请教朋友们一个详细刷BIOS的教程?多谢~

网友:
这个需要你有专用编程器,,,还有有相关程序,  方法可以在网上找,,,,看一下就能学会的

网友:
驱动板不说清型号,叫谁给你发程序都是不可能的。看一下我找程序是如何发帖的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3474&highlight=

网友:
知道了。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