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熟知主板是什么毛病的话, 我需要先测量哪里 哪些点能够快速知道该主板的状况?

楼主(2009-12-17):
如果不熟知主板是什么毛病的话,  我需要先测量哪里 哪些点能够快速知道该主板的状况?

网友:
= =!
先电压,再时钟,后复位!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BIOS

网友:
明白了  谢了啊

网友:
= =!
先电压,再时钟,后复位

网友:
我告诉你个口诀:先南后北在脚座,I/O BIOB CLK,最后不忘音效和网卡!

网友:
口诀看起来挺实用

网友:
先电压,再时钟,后复位经典

网友:
用阻值卡,假负载测试的,就算哪里不正常 也不知道换哪个!!郁闷,谁能告诉我???

网友:
Debug测试看代码

网友:
偶有一个测总线的卡。。测试PCI-E。。和内存的总线。。。只在一分钟不到。。开机就可以看到。。很经典的。。

网友:
楼上的卡长什么样,我也想弄一个,能发个图让看看什么样吗

网友:
不会吧,一张卡两用,13楼的是不是在忽悠呀

网友:
我告诉你个口诀:先南后北在脚座,I/O BIOB CLK,最后不忘音效和网卡!
引用 网友A:

这个师傅的口诀厉害,先南桥后北桥.....
培训老师说过:一看二洗三测量四代换,不行就再重复一次.
现在又学了个诀窍!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