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531 cpu100% 都来看看啊

楼主(2009-12-17):
D531修好后装完系统没问题 重启后就超极慢进系统要20分钟 进系统后看CPU使用率100%
再重启进coms随便设置下 保存后在进又正常 反正就是要想正常就得进coms随便设置下什么东西
1,换过N个系统也一样 ,硬盘也换过
2,换过CPU AMD的 试了3个
3,刷过BIOS,一共7个bios全试过(还好有原装电源跟电池不然用bios机刷要死人咯)

在网上查了说是BIOS对温控的监管出错要升级BIOS 但我最高版本A08  已到顶 有人遇到过我这种问题吗 相似的也可以说说
或者那位大侠有这机的图纸发个最好

网友:
会不会是主板南桥问题哟~~~

网友:
个人觉得还是有软件冲突,或者是你刷的BIOS版本和本机兼容性不太好

网友:
回楼上的大哥 我的BIos是在官网找的 还有系统版本换了几个了

网友:
我的也一样。。。自己用的。。有时进系统也是百分百。。从起一下机子就没事。。

网友:
百分百时风扇狂响。。。

网友:
应该是主板上有虚焊的元件,修过一台三星R50的机器,也是100%。加焊北桥搞定

网友:
遇到过   加焊南桥后OK       楼主现在怎么样了   我们都关注着你呢
出来和我们分享一下

网友:
会不会是你的BIOS有问题啊。

网友:
我已经重做了北桥,排除北桥问题,故障排除我会第一时间回复大家的

网友:
我也觉得和温度的监控有关系,一定是有哪部分电路误动作了,南桥,EC   及其周边,有嫌疑

网友:
今天吧南桥重做了下 还是一样的问题 哎 那个知道这机子的温控线路是怎么工作的 有图纸的兄弟帮帮忙发个

网友:
我朋友前两天遇到的也是DELL的,CPU100%,最后是换北桥搞定的。你如果有多余的北桥,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
小贝花同志发表过类似的维修案例  你可以参考下   问题是在电池检测电路上

网友:
为什么不取一根内存或换一根内存试下呢?以前在台机上遇到过,CPU100%,最终换了内存搞定。

网友:
机器发热量大不大?

网友:
应该是温控那边的问题,你量量CPU电压是不是一直都是1。5,不跳变。如果是的话就改VID

网友:
楼主!!!你那台修好了吗???是什么问题影响的。。。。能共享一下吗?????我现在也有一台跟你的一样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