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灯管和高压包简易检测方法

楼主(2009-12-17):
客户刚买了一台惠普 Compaq Presario CQ40-612TX笔记本,不小心摔坏了,电脑能开机,外接也能显示,估计是屏部分的问题,听客户说一开始还隐隐约约看到windows的图标,很暗很暗,现在一点都看不到,由于工具有限,特向基地各位师傅请教,如何才能简便快速的判断灯管和高压条好坏(在不装好机器的情况下)。

网友:
你拿电筒照来看看有没有显示。 你不拆机就想知道高压条还是灯管坏?期待中

网友:
没有太简洁的方法吧,只能小范围的拆开测量

网友:
应该是灯管的问题灯管有可能坏了!!没有什么好的方法1!只能折开用通用驱动板点一下!!这样就知道是什么问题了!!

网友:
必须得拆开检测才准确

网友:
把其它的灯管插到你要测的机器的高压上,如果正常亮说明你屏的灯管有问题,如果还是不亮,排除其它问题就是你的高压有问题

网友:
用个好灯去试

网友:
屏这个不能乱搞的    还有高压也不能乱搞    建议送给专业人士维修
摔的故障也很难查    送修的话会更有保障一些

网友:
现在公布结果,换了个灯管后亮了,但是发现屏的两个底边有液晶分子流出的一道一道的线,就像墨水滴在玻璃上的形状,宣布屏ower了,跟客户从新换了个新屏。

网友:
晕。。结果是屏碎了。

网友:
摔过的 屏 就算当时是好的  以后都很容易花 以前遇到过客户摔过的 拿来时是好的 修好了都是好的 结果放架上第二天来取 就 花了一个角就是摔了那里 这个 事情还真的不好说,当时更客户费了很多口水!

网友:
只能动手拆开才可以判断准确

网友:
换高压条       通用的改下  如过不行  主板的供电是否过来

网友:
就是和你说的差不多,看看屏后还有没有隐隐约的字。

网友:
买一个5V通用高压条。在买一个COMS电池,把高压条的信号和亮度调节接到COMS电池的正极,高压条的供电外接一个电源接头,这样一个简易的测试灯管好坏的工具就出来了。

网友:
我一般先拆屏框用好的灯管试下来确定什么问题

网友:
屏好贵呀  不少钱呢

网友:
好像LZ是说在不装好机器的情况下,不是说不拆机哦

网友:
买一个5V通用高压条。在买一个COMS电池,把高压条的信号和亮度调节接到COMS电池的正极,高压条的供电外接一个电源接头,这样一个简易的测试灯管好坏的工具就出来了。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又学一招啊...

网友:
呵呵 买一个测屏的工具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灯管检测: 可以用自制灯管检测高压条, 只要提供一个5-19V的电压 接灯管,亮就说明灯管OK
高压条检测: 在灯管检测正常的情况下,用万用表 直流20V 量高压条4个供电输入,,有的是6个,,
4个 分别是VCC, GND,  开关 3.3V ,亮度调节5V  。如果都有输入 而灯管不亮,就是高压条问题
而你所说的情况是暗屏, 量高压条的输入点,是否有输入,如果没有 则查主板屏线接口 是否 有保险开路
回答完毕